大家推荐下单片机开发板

楼主(2012-12-25):
想搞个开发板玩玩,大家有什么好推荐的?

网友A:
搞什么开发板,自己动手做一个不行吗?连PCB布线一起玩了。

网友B:
刚开始什么都不会的话随便一个开发板都可以入门,这个真没有什么区别,当然如果自己做的话更好了

网友C:
直接洞洞板自己焊,想多学点就自己画PCB

网友D:
还是买个算啦,几十块钱都有,搞开发板那是硬件工程师搞的事情啊。

网友E:
买一个省时间。。。。

网友E:
C8051F340的开发板挺不错的

网友F:
找个STC51芯片、一个手机充电器,接上VCC和GND,然后找个LED点灯(限流电阻)。  晕,你还得找个串口下载器。

网友G:
话说楼主没讲要搞哪款单片机~

网友H:
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选择,当你学到什么程度,就会了解哪个层面的知识!

网友I:
淘宝上面都是

网友J:
建议:自己搞个板子,来得快,学得多

网友K:
有兴趣玩 mp3软件解码 可以买我这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381251365

网友L:
买我的吧....用完就扔.等以后再送你一块漂亮的...关键是带专属培训...有限时间电话支持

网友M:
看一下小宋老师的板子,网上有配套的视频,可以学习!
我可不是给打广告哦,我没有买他的板子,只是看他的视频入的门,觉得讲的不错!给你个网址WWW.KINGST.ORG

网友N:
不懂的话,买个51的开发板入门,我刚学习的时候是看的是郭天祥的教程,买的和教程同步的开发板
懂的话,应该不会问这不清不楚的问题了吧,想深入买个stm32的开发板应该不错

网友:
51的郭天祥或者霖锋的都行

网友O(2013-06-07):
楼主可能是新学,建议TB买块仿郭天祥的51板(郭的原板很贵),再看郭的视频,过意不去的话,买本郭的纸质书

网友P(2013-12-13):
别调花哨的 ,功能越简单越好,

网友Q:
引用 网友R:
没isp 下载口

Uart下载!

网友Q:
引用 网友R:
呢是不是一根usb转RS232串口线就可以了  供电还得接usb线 一共两根线

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