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经过处理后怎么毛刺这么多?

楼主(2012-12-25):
如上图所示,输入是正弦信号,电路板中经过放大、跟踪滤波,还有采样保持等处理后测得如图所示波形,为什么毛刺这么明显呢?电路板可能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图贴出来,补充一句,示波器好像很不错

楼主:
Sheet1.pdf (226.58 KB)    电路图已附上  求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贴出来,补充一句,示波器好像很不错

图已贴

网友B:
下载了你的电路,不清楚你测量的是哪个点,貌似你的放大电路都没有做滤波处理的,包括OP07电源的退偶

网友A: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你的电路图看了很不爽!

网友D:
貌似干扰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你的电路,不清楚你测量的是哪个点,貌似你的放大电路都没有做滤波处理的,包括OP07电源的退偶 ...

第一个图是U6  LM311的负输入端的信号波形,就是LF398的输出。
第二个图是U6 LM311正负输入端两个信号的比较。
我水平不行 电路有些地方肯定不妥  能帮忙的话还请多看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路图看了很不爽!

我也不爽啊  水平有限   实物做出来有问题很头疼啊
哪些地方不爽你尽管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干扰很大

对啊  所以想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E:
这是个好示波器

网友D:
是个高频信号,可以考虑加104P电容来滤除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