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输出电流纹波的测试方法

楼主(2012-12-25):
只有一个电压探头,采用电阻与负载串联测试,测试电阻上的电压,然后电压除以电阻就是纹波电流,问一下,探头衰减怎么设置,是乘1,还是乘10,还是乘100

网友A:
楼主的测试方法不太正确,建议看下这篇**。TI工程师教你如何测量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测试方法不太正确,建议看下这篇**。TI工程师教你如何测量纹波。。。。
...

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