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用灯泡检测故障(转)

楼主(2012-12-25):
最近看到几个帖子中提到做测试时可以串个白炽灯,安全,还有次是哪位大神说过100W的最好,请分析下原理,及不同功率的差别。
另外找了篇**,附在下面。

妙用灯泡检测故障(转)

    工作和生活中,如果能恰当地使用灯泡作为工具,可以实现一些常见的检测功能,下面举例来说明:

     电风扇电容的判断
  首先把电容两端串入有白炽灯的直流回路中,然后合上开关。如果灯达到最亮后,逐渐熄灭,则说明电容是好的。如果白炽灯不亮,则说明电容异常。

       电源电路的检修
  在开关电源电路的一些维修中,可以取消相应的熔丝用灯泡串联,然后根据灯泡亮、暗情况来判断故障。

       调速器的检测
  调速器在吊扇等设备中有应用,其有时内部绕组出现短路、断路、烧毁等现象引发故障。对调速器的检测可以采用灯泡法来实现:首先把100瓦的白炽灯与调速器串接好后,当插上电源插头通电时,如果灯泡不发光,则调速器内部已烧毁断线。如果灯泡变暗,说明调速器还可继续使用。如果串接在电路中的灯泡发光亮度与平时基本相同,则说明调速器内部产生短路。

       镇流器的检测
  首先把镇流器从日光灯上拆下来,然后用60瓦白炽灯与镇流器串接。待电路接好,接通电源,正常串接在镇流器内的白炽灯泡即会发光,如果灯泡发出橘红色的光,则说明镇流器是好的。亮度与平时亮度相同,则说明镇流器出现短路、线包击穿等故障。如果灯泡不发光,则说明镇流器出现烧毁断线、引出线处断线等故障。

       镇流器规格的判断
  镇流器规格的判断可以采用40瓦白炽灯与旧镇流器串联,以及镇流器并接入交流电表或者万用表来检测:15瓦镇流器测定电压值在150伏;30瓦镇流器测定电压值在l00伏;40瓦镇流器测定电压值在75伏。因各类镇流器内部绕制存在差异,因此实际测量时的电压值与上述数值存在一定正负偏差。但是,如果电压值误差较大时,说明所检测的镇流器可能损坏。

       正温度系数
  热敏电阻的检测
  把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与100瓦的白炽灯串接好,再插上电源,正常情况白炽灯即正常发光,经数秒钟后灯泡便逐渐由亮变暗,后来直到熄灭。如果在接通电源后,出现灯泡不发光、灯泡长亮不变暗、灯泡亮度降至一定程度始终不熄灭等情况,均说明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内部可能短路、断路、失去自动控制作用等故障。

网友A:
电流过大会不会烧坏灯泡。。

网友:
这个讲解的非常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