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mini51中adc怎样设置参考电源Vref

楼主(2012-12-25):
mini51中adc怎样设置参考电源Vref
求助,朋友们

网友A:
好像用VDDA做ADC基准的。或者看看有没有内部 带隙电压基准。或者用一路ADC采样 标准的VREF来做校准VDDA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用VDDA做ADC基准的。或者看看有没有内部 带隙电压基准。或者用一路ADC采样 标准的VREF来做校准VDDA用。 ...

我第一次用这个ADC,datasheet上这样写的,

网友B(2013-03-19):
我也在找这个问题。如果使用其中的一个AD做基准,那什么算?

网友C(2015-07-06):
内部参考电压控制寄存器 Int_VREFCTL寄存器,在SYS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