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56的5脚有电压输出?很奇怪,求解。

楼主(2012-12-25):
我用UC3856芯片的5脚和6脚和7脚,做了个电压跟随器,输入端是5脚,奇怪的是芯片一上电,而没有输入,5脚就有接近5v的电压,很奇怪,不知道何原因?

网友A:
好像是内部的基准

网友B:
那不是有个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有个恒流源?

正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内部的基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