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单电路构思

楼主(2012-12-25):
现在想让一个不锈钢杯子带正电,持续时间为5秒钟,一个循坏结束,求一个构思,及电路图,本人非专业人士,求高手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用个高压发生器, 将负极接地, 正极接这个杯子, 应该是可行的.
可以采用高压脉冲变压器加整流桥堆来做, 象电击枪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高压发生器, 将负极接地, 正极接这个杯子, 应该是可行的.
可以采用高压脉冲变压器加整流桥堆来做, 象电 ...

我们使用的设备是静电喷粉枪,它的原理也是用高压发生器,正极接地,负极做枪头,杯子接地,枪头与杯子距离在18-20厘米,粉末从枪头出来会带负电(高压电晕放电),枪头与杯子之间会有高压静电场,带动粉末至杯子上,完成喷涂。让杯子带正电只是想增强杯子吸附粉末(负电荷)的效果,不知可行否?还有电压控制在什么范围合适?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使用的设备是静电喷粉枪,它的原理也是用高压发生器,正极接地,负极做枪头,杯子接地,枪头与杯子距 ...

呵呵, 再用一个高压发生器, 给杯子提供正电荷, 我想应该也可行.
还有电压控制在什么范围合适?这个得实际经验才行了, 不妨用试验来确定最佳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再用一个高压发生器, 给杯子提供正电荷, 我想应该也可行.
还有电压控制在什么范围合适?这个得实 ...

很感谢啊,另外怎么结贴啊,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感谢啊,另外怎么结贴啊,呵呵

先对每楼的回复评分, 每楼回复的顶上标题条里有评分的方框. 里面添好分数.
分配完所有分数后. 点最后的 "结贴给分"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