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ST 与 USB HUB

楼主(2012-12-25):
(无正文)

网友A:
host一词在不同环境中有不同含义,参见下列标注:
  1)在互联网协议中,host表示能够同其他机器互相访问的本地计算机。一台本地机有唯一标志代码,同网络掩码一起组成IP地址,如果通过点到点协议通过ISP访问互联网,那么在连接期间将会拥有唯一的IP地址,这段时间内,你的主机就是一个host。在这种情况下,host表示一个网络节点。host是根据TCP/IP for Windows 的标准来工作的,它的作用是包含IP地址和Host name(主机名)的映射关系,是一个映射IP地址和Host name(主机名)的规定,规定要求每段只能包括一个映射关系,IP地址要放在每段的最前面,空格后再写上映射的Host name主机名。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013/01/host-%e4%b8%8e-usb-h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