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t6 +dm9000cep (通过FSMC连接)

楼主(2012-12-25):
我的连接方式:16跟数据线连接到stm32f103vct6的fsmc的数据线上,FSMC_NOE和FSMC_NWE 分别连接到dm9000a的IOR和IOW上FSMC_A18和 FSMC_A16分别连接到dm9000a的cs和cmd上,dm9000a的rst连接到一个单独的GPIO上,DM9000A连接到stm32f103的外部中断,

遇到的问题:读取厂商ID是错误的:
下面是我的初始化配置文件:
static void DM9K_FSMC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 FSMC GPIO configur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PD14 FSMC_D0   PD15 FSMC_D1   PD10  FSMC_D15   PD8  FSMC_D13  PD9  FSMC_D14  PD2  FSMC_D2  PD1  FSMC_D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GPIO_Pin_11 /*|GPIO_Pin_12*/|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 PE7 ~ PE15  FSMC_D4 ~ FSMC_D1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 FSMC set read time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SetupTime = 4;             /* 地址建立时间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HoldTime = 4;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SetupTime = 8;                    /* 数据建立时间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CLKDivision = 0;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Latency = 4;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 FSMC 访问模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FSMC set write time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SetupTime = 4;                 /* 地址建立时间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HoldTime = 4;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SetupTime = 8;                        /* 数据建立时间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CLKDivision = 0;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Latency = 4;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 FSMC 访问模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4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return;
}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指定地址搞错了,32中的位地址好像有错位的呦

楼主:
能说具体吗?怎么位地址错位?谢谢!

网友A:
程序中具体的读写地址

楼主:
#define NET_REG_ADDR    0x6c000000
#define NET_REG_DATA      0x6c020000

接线就是我上面说的,fsmc的配置也在上面,有问题吗?

网友A:
对于16位宽度的外部存储器,FSMC将在内部使用HADDR[25:1]产生外部存储器的地址FSMC_A[24:0]。

网友A:
关键点提醒你了,余下的,自己慢慢研究吧。

楼主:
真的谢谢,但是我的dm9000a没有那么多。只有16跟数据线和地址线公用,cs和cmd分别接fsmc_A16和fsmc_A18,没有用到你刚才说的地址线
,你上面说的我没有看明白,对于我这个dm9000a,不知道怎么弄,谢谢

网友A:
:L自己再想想。。。。

楼主:
不明白,但还是谢谢你!:)

网友A:
A16,A18不属于A[24:0]?

网友A:
还不明白吗?

网友A:
你的数据宽度是16位撒。。。你的地址。。。?

楼主:
是16位地址,#define NET_REG_ADDR    0x6c000000
                            #define NET_REG_DATA      0x6c020000
我强制转化成uint16了 ,还是不明白,请高手给说明白

楼主:
A16,A18不属于A[24:0]?  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楼主:
请高手给我说明白,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再温习下 “微机原理中的地址数据总线内容”,再结合32上面我帖的图。或者你再细细看下手册中的FSMC部分。。。我想我已经帖的很清楚了。。

网友A:
地址线不是16位。。。都已经用了A16,A18了,怎么会是16位

网友A:
数据线是16位而已,,

楼主:
dm9000a  CS接stm32f103vct6 famc_A18
                    CMD接stm32f103vct6 famc_A16

有什么问题,跟16跟数据线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是16位地址,#define NET_REG_ADDR    0x6c000000
                            #define NET_REG_DATA      0x6c020000
我强制转化成uint16了 ,还是不明白,请高手给说明白

?????????????????????

网友B:
唉,这位兄弟,其实这是坑爹的FSMC总线的错,当数据为16位宽的时候,你定义的地址在输出到实际地址线的时候,被CPU除2了!也就是你定义的A15实际上会送到A14..... 依次类推!
我始终认为这是个坑爹的设计!

网友C:
呵呵.16bit可以理解.8bit就不好理解了...

网友D:
读DM9000C ID时,数据及地址位始终是8bit 模式。

DM9000A DM9000C  8bit/16bit processor bus接口,适合无MAC接口的CPU扩展网络接口
DM9161A / DM9161C  PHY芯片适合有MAC接口的CPU扩展网络接口。

提供嵌入式网络硬件及软件设计咨询,uIP  / lwTCP/IP 代码移植。

深圳市侨峰科技有限公司 (DAVICOM中国总代理)
嵌入式以太网络接口芯片供应商,软件及硬件设计服务与咨询
联络方式:Jonny.chu@qftek.com  电话:13554902206
DM9000A  DM9000C  DM9161A  DM9161C DM8203 DM9620 DM9162N

网友E(2013-05-27):
贴一下FPGA的程序

网友F(2018-05-09):
楼主搞定没啊  求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