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带宽在10K-400K的运放

楼主(2012-12-25):
项目需要一款运放,带宽再10K-400K,3DB就行。但是需要能有100倍的放大的运放。希望知道的给小弟一个意见。谢谢。
补充 :我需要的信号是再10K-400K之间,我目前准备是三级放大,因为信号比较小,需要的运放需要好一些的。所以要求运放的带宽要宽于这个范围,然后进行模拟滤波和数字滤波来去除不需要的频率成分。信号输入是再uV-mV 之间。

网友A:
找不到的。
只能找到带宽比你的要求还高的运放。
要实现你所要求的带宽,自己加低通高通滤波。

楼主:
更高的也可以啊。我是说可以满足到10K-400K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的。
只能找到带宽比你的要求还高的运放。
要实现你所要求的带宽,自己加低通高通滤波。 ...

更高的也可以啊。我是说可以满足到10K-400K的就可以。希望大侠给推荐几个。

网友A:
你的要求是400kHz频率还能够有100倍增益,那么需要选择单位增益带宽40MHz以上的运放,按照这个标准选择即可。

网友B:
楼主的条件不够明确。
1,输入信号频率上限FH多少?
2,要多大的K倍
那么你要的运放的带宽GBP=FH*K*10即可满足要求。

网友B:
按楼主放大100倍,400K*100*10=400M
最好是分二级放大。400K*10*10=40M的运放
可以选OP37二个

网友C:
参考百度:

网友D:
6楼正解,在400K时,运放的开环增益已经开始下降,会产生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放大100倍,400K*100*10=400M
最好是分二级放大。400K*10*10=40M的运放
可以选OP37二个

OP37? 是用OPA系列的吗?我是准备用三级放大,5 5 4.我主要是想选带宽要宽于10K - 400K,比较平的。 然后用滤波电路去掉 10K-400K之外的频率分量。您可以写清楚一些吗,谢谢了

网友E:
那么小的信号OP37放大不了吧??

网友B:
输入微V,至少要高精度的仪放。
但楼主的输入都400K的频率运放CMRR显著下降,加上失调温漂运放'电阻噪声影……
总之不光要在器件上下功夫,还要注意布线和布局。

网友F:
一片SGM806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