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ic int dm9000_ioctl驱动问题

楼主(2012-12-25):
关于linux底下static int dm9000_ioctl(struct net_device *dev, struct ifreq *req, int cmd)驱动函数问题,我想在应用程序调用ioctl函数去访问dm9000的物理寄存器,把寄存器的地址当做一个参数传入内核,然后返回寄存器里的值,但是驱动程序的参数struct ifreq *req是一个特殊结构,请问一下可以改写这个函数吗?把它改成void *arg之类的,以传入寄存器地址?或者有什么其它的方法去访问寄存器,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就不用dm9000_ioctl,自己直接写一个就完了。
你的这种改法肯定会对所有调用dm9000_ioctl的函数造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就不用dm9000_ioctl,自己直接写一个就完了。
你的这种改法肯定会对所有调用dm9000_ioc ...

哥们,你好,怎么样在内核将一个指针或者数组返回给用户空间呀

网友A:
API
内核里面应该有例子的,参考一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