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火线取电问题

楼主(2012-12-25):
怎样能实现单火线取电呢?求电路!

网友A(2013-03-10):
楼主单火线取电电路搞定了?
能否发个给我643821641@qq.com

网友B:
前提条件是负载不能为空。开通取电,电路先关断,当取电两端电压爬升到一定高度后要立即开通。开通后两端电压为0,没办法再取电,必须又等到下一个周期。这段时间内所获得的电量必须要依靠电容存储且供电路使用。关断取电要容易些,因为两端电压比较高,所以比较容易。

网友C:
单火线没有完全断开负载,如以灯具作为负载,关灯时,仍有小电流流过。在关灯时,可用RCC电路,取电,使得流过负载的电流很小,不会亮灯或闪灯;开灯时,如 趣味单片机 所言,截取交流电一段给电容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