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状态机驱动两片74HC595遇到问题。

楼主(2012-12-25):
用VHDL写的程序如下,仿真波形也出来了,硬件没有反应。求解答。。。
我的想法是,先送时钟,再送数据,将16位数sdi,从高位到低位逐个输出到sdo,但是不行?
有三个进程,一个是状态转换,一个是输出,一个是锁存(对于输出信号q锁存输出,这个是测试信号,可以不管),新手求解答。。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coms595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基本时钟,关乎于状态的转换和sclk的转换
                sdi :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连接到ram或者rom
                q :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可以连接到8位输出接口,例如LED灯
                sdo : out std_logic;                                                                                                    --连接到595的串行输入sdi端
                sclk : out std_logic;                                                                                                    --连接到595的SHIFT CLOCK
                pclk : out std_logic;                                                                                                    --连接到595的LATCH CLOCK
                oe : out std_logic                                                                                                    --连接到595的OE端
        );
end coms595;

architecture behav of coms595 is
        type states is(s,s0,s1,s2,s3,s4,s5,s6,s7,s8,s9,s10,s11,s12,s13,s14,s15,s16,s17,s18,s19,s20,s21,s22,s23,s24,s25,s26,s27,s28,s29,s30,s31,s32);
        signal cs,next_state : states:=s;
        signal q_temp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lock : std_logic;                                                --锁存输出的时钟
begin

        reg : process(cs,clk)                                                        --主控时序进程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cs<=next_state;
                end if;
        end process reg;

        com1:process(cs)
        begin
                case cs is
                        when s=> next_state<=s0;
                        when s0 => next_state<=s1;
                        when s1 =>  next_state<=s2;
                        when s2 =>  next_state<=s3;
                        when s3 =>  next_state<=s4;
                        when s4 =>  next_state<=s5;
                        when s5 =>  next_state<=s6;
                        when s6 =>  next_state<=s7;
                        when s7 =>  next_state<=s8;
                        when s8 => next_state<=s9;
                        when s9 =>  next_state<=s10;
                        when s10 =>  next_state<=s11;
                        when s11 =>  next_state<=s12;
                        when s12 => next_state<=s13;
                        when s13 =>  next_state<=s14;
                        when s14 =>  next_state<=s15;
                        when s15 => next_state<=s16;
                        when s16 => next_state<=s17;
                        when s17 => next_state<=s18;
                        when s18 => next_state<=s19;
                        when s19 => next_state<=s20;
                        when s20 => next_state<=s21;
                        when s21 => next_state<=s22;
                        when s22 => next_state<=s23;
                        when s23 => next_state<=s24;
                        when s24 => next_state<=s25;
                        when s25 => next_state<=s26;
                        when s26 => next_state<=s27;
                        when s27 => next_state<=s28;
                        when s28 => next_state<=s29;
                        when s29 => next_state<=s30;
                        when s30 => next_state<=s31;
                        when s31 => next_state<=s32;
                        when s32 => next_state<=s;
                        when others =>  next_state<=s;
                end case;
        end process com1;

        com2:process(cs)
        begin
                case cs is
                        when s => sclk<='0';pclk<='0';oe<='0';lock<='0';q_temp(15)<=sdi(15);sdo<=sdi(15);
                        when s0 => sclk<='0';pclk<='0';oe<='0';lock<='0';q_temp(15)<=sdi(15);sdo<=sdi(15);
                        when s1 => sclk<='1';pclk<='0';oe<='0';lock<='0';
                        when s2 => sclk<='0';pclk<='0';oe<='0';lock<='0';q_temp(14)<=sdi(14);sdo<=sdi(14);
                        when s3 => sclk<='1';pclk<='0';oe<='0';lock<='0';
                        when s4 => sclk<='0';pclk<='0';oe<='0';lock<='0';q_temp(13)<=sdi(13);sdo<=sdi(13);
                        when s5 => sclk<='1';pclk<='0';oe<='0';lock<='0';
                        when s6 => sclk<='0';pclk<='0';oe<='0';lock<='0';q_temp(12)<=sdi(12);sdo<=sdi(12);
                        when s7 => sclk<='1';pclk<='0';oe<='0';lock<='0';
                        when s8 => sclk<='0';pclk<='0';oe<='0';lock<='0';q_temp(11)<=sdi(11);sdo<=sdi(11);
                        when s9 => sclk<='1';pclk<='0';oe<='0';lock<='0';
                        when s10 => sclk<='0';pclk<='0';oe<='0';lock<='0';q_temp(10)<=sdi(10);sdo<=sdi(10);
                        when s11 => sclk<='1';pclk<='0';oe<='0';lock<='0';
                        when s12 => sclk<='0';pclk<='0';oe<='0';lock<='0';q_temp(9)<=sdi(9);sdo<=sdi(9);
                        when s13 => sclk<='1';pclk<='0';oe<='0';lock<='0';
                        when s14 => sclk<='0';pclk<='0';oe<='0';lock<='0';q_temp(8)<=sdi(8);sdo<=sdi(8);
                        when s15 => sclk<='1';pclk<='0';oe<='0';lock<='0';
                        when s16 => sclk<='0';pclk<='0';oe<='0';lock<='0';q_temp(7)<=sdi(7);sdo<=sdi(7);
                        when s17 => sclk<='1';pclk<='0';oe<='0';lock<='0';
                        when s18 => sclk<='0';pclk<='0';oe<='0';lock<='0';q_temp(6)<=sdi(6);sdo<=sdi(6);
                        when s19 => sclk<='1';pclk<='0';oe<='0';lock<='0';
                        when s20 => sclk<='0';pclk<='0';oe<='0';lock<='0';q_temp(5)<=sdi(5);sdo<=sdi(5);
                        when s21 => sclk<='1';pclk<='0';oe<='0';lock<='0';
                        when s22 => sclk<='0';pclk<='0';oe<='0';lock<='0';q_temp(4)<=sdi(4);sdo<=sdi(4);
                        when s23 => sclk<='1';pclk<='0';oe<='0';lock<='0';
                        when s24 => sclk<='0';pclk<='0';oe<='0';lock<='0';q_temp(3)<=sdi(3);sdo<=sdi(3);
                        when s25 => sclk<='1';pclk<='0';oe<='0';lock<='0';
                        when s26 => sclk<='0';pclk<='0';oe<='0';lock<='0';q_temp(2)<=sdi(2);sdo<=sdi(2);
                        when s27 => sclk<='1';pclk<='0';oe<='0';lock<='0';
                        when s28 => sclk<='0';pclk<='0';oe<='0';lock<='0';q_temp(1)<=sdi(1);sdo<=sdi(1);
                        when s29 => sclk<='1';pclk<='0';oe<='0';lock<='0';
                        when s30 => sclk<='0';pclk<='0';oe<='0';lock<='0';q_temp(0)<=sdi(0);sdo<=sdi(0);
                        when s31 => sclk<='1';pclk<='0';oe<='0';lock<='0';
                        when s32 => sclk<='0';pclk<='1';oe<='0';lock<='1';

                        when others => sclk<='0';pclk<='0';oe<='0';lock<='0';q_temp(15)<=sdi(15);sdo<=sdi(15);
                end case;
        end process com2;

        latch:process(lock)
        begin
                if lock'event and lock='1' then
                        q<=q_temp;
                end if;
        end process latch;
end behav;

网友A:
毫无反应的话基本上都是使能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反应的。

网友B:
仿真都有波形 估计问题不大 有可能是同步问题 很难说 你接上逻辑分析仪 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