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FSMC外扩512K SRAM读写不成功

楼主(2012-12-25):
STM32F207 100脚 FSMC外扩SRAM
由于需要地址线和数据线共用,所以用了2片SN74HC573APWR,默认的固定地址时写读都正常,但是一旦想换个地址的话,来进行切换地址线和数据线的NL(nADV)引脚没有信号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地址不对。

楼主:
有做过的兄弟吗?请帮忙提供一些调试建议或给个DEMO供参考一下,多谢了

网友B:
软件看上去可以。硬件有问题,FSMC_NL怎么能直接接三极管? 至少要串1k以上的电阻。

网友A:
你这样连接硬件,那地址无论指定多少,岂不两个芯片同时操作?

网友A:
感觉有点不合常理。一般片选决定地址,选片地址不同,数据线相同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