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序问题_stc实现100HzAD采样_测心率血氧_并实时显示波形

楼主(2012-12-25):
stc实现100HzAD采样_测心率血氧_并实时显示波形
发现在LCD112864上面绘图时 要花大量时间,自己优化后还是要50ms左右,
每10ms要采集一个点,每4s切换一下红灯/红外灯,进行存储并判断是否峰值点,并滑动均值滤波求出频率和幅度,感觉总是匹配不来,各位有什么好点的办法么?顺便问一下那个6264的使用,要在keil里面修改XDATA 的区间么?怎么设置?
现在时序:
While(1)
{
     if(抽样一个点)
     {
          保存该点,判断峰值点
      }
     while(1)
     {
         if(有新抽样点)
         {
              break
          }
          if(step==1)
         {
             画图1
             step+1;
          }
         if(有新抽样点)
         {
              break
          }
          if(step==2)
          {
              画图2
              step+1;
           }
         if(有新抽样点)
         {
              break
          }
         if(step==3)
         {
             画图3
             step=1;
          }

      }
}
抽样点是用定时器中断再getAD的,时间间隔10ms

网友A:
采集应该不费时间,但运算很费时间。你先不作滤波处理,看是不是运算时间慢造成的。如果是运算慢造成的 就要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