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7有什么用?可以用于检测掉电吗?

楼主(2012-12-25):
我之前有了解过,当电源掉电时,由于电源和地之间常有储能电容,因此没有很快就降到0V,PD7可不可以接到储能电容和VCC之间,检测电压的变化,在电压还没有降到0V就将PC指针,ram中关键数据写进EEPROM保存起来,待复位后就恢复PC指针的值,然后继续?还是怎样实现呢?程序也该怎么写才对?求高手搭救!

网友A:
在掉电过程进行数据存储会不会很危险,一旦没存储进去,岂不麻烦。重要数据,在关键时刻存起来不就行了。上电再读一次,那样应该更可靠些吧。你这样掉电检测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