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干扰 称重 秤

楼主(2012-12-25):
      最近在做一款精度为10000:1的秤,ADC为Σ-Δ结构的,有效位数可以到18位,平时称重倒是蛮稳定的,但旁边一旦有人打电话就会受到干扰,数值乱跳,有时甚至跳100个分度值,尤其是接通的一刹那。
      目前想出来的软件方法影响了称重的速度,客户不太满意,还需要优化,不知哪位大牛有这方面的经验,硬件上和软件上是否可以去规避掉,哪怕使他跳动小一些也可以。

网友A:
关键是要把抗干扰指标做上去,这涉及到你的电路原理、结构、PCB设计等多个方面,另外对外接口的防护措施也要到位,包括电源、传感器连线等等,要用到“堵”和“疏”的办法,“堵”指使用屏蔽、感性元件等阻止电磁干扰信号,“疏”是利用容性元件对高频感应信号进行旁路吸收。

网友B:
从描述来看,是RFI干扰。可能是射频整流效应引起的。射频干扰形成了噪声,你的信号小,分辨率高、对噪声非常敏感。一般的方法如ls大侠所说就,比如屏蔽,这个频率应该较高,屏蔽得当的话会有效果的。查看你的接线以及PCB,是否有形成环、形成突起、是否有半截的线。。。就是所谓的实际的天线,有木有? 滤波的办法,硬件效果好于软件,但是有时会影响系统的动态响应指标。一般,狂滤就会有效果。
你试试吧~!

网友B:
手机信号载波为GHz频率,但是GSM突发信号重复性包络,大约是200HZ左右,没有记错的话。

耦合的机理是,天线将RF信号接收,系统电路将其解调,表现为数值的低频跳动。

解决的总体思路是,
1、源->屏蔽;
2、耦合介质:搞定天线;
3、敏感电路:屏蔽、滤波。

一般来说,屏蔽是比较费成本和实验麻烦的方法。先从2、3步入手吧~~!!!

网友C:
《匠人手记》里有办法!!!

网友:
仪用运放换成INA333

楼主:
       这个电路是单芯片解决方案,PGIA、ADC和MCU都集成在了一个芯片上,信号线接到PCB板后是差分形式进入芯片引脚的,而且进入芯片之前放有0.1uF的差模电容,同时也试过了各放1个100pF的共模电容到参考地,但效果不明显。
    看了相关的资料,说是这种都是以传导的形式进行干扰的,一般表现为共模干扰,而实际上PGIA的共模范围有限,现在是不知道怎样将共模干扰降低,软件上有什么好的滤波器能解决时最好的了。
    目前测试的情况是跳得太厉害了,跳了100个分度值,如果能控制在10个分度值左右就差不多了。

网友B:
疑问很多,一个一个问题来。
1、信号线到PCB之前什么情况?
2、0.1uF、102瓷片对于称重这种应用了来说太小儿科了,你可以下更猛点的药,RC,必要时加共模L试试。
3、以传导的形式?手机信号传导?还是本菜鸟理解有误?
在手机的那个频率下,你PCB的电源线都能有效接收噪声,呵呵。
如果感觉噪声很大,你最长的线嫌疑最大,我估计是从传感器到连PCB的那根,先排除它吧。
缩短、并排走、双绞、加屏蔽、都试验一下。
why not?

网友D:
紘康的MCU不,老实说,小信号时稳定性不如富晶的,但对手机的干扰受影响比富晶的小点。
这种低成本的方案要无视手机干扰,难度太大,尤其是现在垃圾手机横行的年代。

网友D:
10000点应该还行,感觉手机干扰不可能达到100字。
当时我们做到20000点,3w的就不稳定了。

网友E:
还有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F:
屏蔽,各种滤波

网友G:
下面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输入滤波图,如果你前级信号输出阻抗足够小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H:
楼主何不去造一个干扰称重很大的称的东西呢?比如说如何让大车司机在过磅的时间尽量少一点重量的东东呢,我觉得这个肯定好卖!!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何不去造一个干扰称重很大的称的东西呢?比如说如何让大车司机在过磅的时间尽量少一点重量的东东呢,我 ...

目前这个国度还不够损人损己吗?一门心思没有用到正道上,你老师知道了也只能摇摇头。

网友J:
首先查信号输入部分,参考资料看10楼,16楼
再查显示电路,有可能仅仅是显示跳动
最后,如果都不行,改壳体并用导线连接到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硬件方法可能不行,成本上吃不消,还是软件上比较靠谱。
最近做了很多实验,一种是用软件CIC4滤波器,效果确实不错,跳动小了很多,但耗费的软件资源较多,尤其是RAM已经用到了极限,称重的速度也有影响,后续改为了2阶,效果也要好一些,但没有4阶好。
另外,我用采集卡采集了ADC输出的信号(采样频率为1kHz),发现干扰比较有规律,大部分只维持1个周期,然后又回到了正常状态,我用matlab做了仿真,缓存3次转换数据,依次进行比较,经过剔除后,效果还不错,然后用软件方法实现了一下,比较有效果,现在我正在优化这部分滤波程序,争取能做到更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疑问很多,一个一个问题来。
1、信号线到PCB之前什么情况?
2、0.1uF、102瓷片对于称重这种应用了来说太小 ...

1/ 由传感器接着4根线直接过来,这4根线分别是传感器的激励电压(两根)和传感器的信号输出(两根),这4根线的长度大约为15cm,接到PCB后,信号线是以差分形式进入芯片的;
2/ 硬件成本不能太大,这就是客户的要求,整板就1颗电阻,6颗电容,电阻是1M欧姆,并联在信号线两端的。
3/ 具体我也不清楚,有本上是这样讲的,具体没有做个实验。

最长的线估计就是从传感器接到PCB上的那4根。
确实比较难解决,电路已经是那样了,只能靠软件,面临客户和老板的双重压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紘康的MCU不,老实说,小信号时稳定性不如富晶的,但对手机的干扰受影响比富晶的小点。
这种低成本的方案要 ...

确实,这种低成本的应用,无视这种干扰比较难,但客户就是这么要求的,谁让客户是上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00点应该还行,感觉手机干扰不可能达到100字。
当时我们做到20000点,3w的就不稳定了。 ...

        客户测试时,是将手机放在PCB板上,然后拨打10086,接通的那一瞬间,跳动确实大,接通之前和之后就好很多,现在新的手机(俗称智能机)干扰要小一些,但老的NOKIA和三星手机辐射特别厉害。
    测试时,用电信的手机拨打电话干扰要小于移动的,联通没有试过,不知道是否和电信的信号弱有关系。
    看来以后打电话要稍微注意一下了,换个电信的网络或许会好一些。
    这颗芯片做20000点的也比较稳定,里面的放大倍数用到了200倍,外面进来的信号1个分度值对应的电压也就几十nV,如果软件滤波没有做好,稍微有点干扰就会乱跳。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目前这个国度还不够损人损己吗?一门心思没有用到正道上,你老师知道了也只能摇摇头。 ...

呵呵 ,只是发现楼主没发现的东西而已 ,一切都是饭后话!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楼主何不去造一个干扰称重很大的称的东西呢?比如说如何让大车司机在过磅的时间尽量少一点重量的东东呢,我 ...

是国家教育失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