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为什么要用两个MOS管??开关电源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12-25):
自己顶一下,虚心请教,我是菜鸟...

网友A:
双MOS一般是增大电路承受功率能力,另外,你这个电路里双MOS应该也有加快电路开关速度的作用...也不是很懂,大侠们多指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MOS一般是增大电路承受功率能力,另外,你这个电路里双MOS应该也有加快电路开关速度的作用...也不是很懂 ...

谢谢,这么快就得到热心人的指点了。

网友B:
输出电压比较低,下管导通时间比较长,因此特意减小下管内阻(双管)。

楼主:
用一个也没啥大碍吧,呵呵

网友C:
  看功率罗,功率大用1个会不会发热太严重,另外效率也在考虑之列

楼主:
   应该是由管子的峰值电流而定吧,看输出电流多大

网友D:
两个MOS管,内阻更小,有利于减小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MOS管,内阻更小,有利于减小功耗。。。

增加了成本呢,MOS管不便宜的哦。。

网友E:
貌似是个充电芯片  用两个MOS管当然是为了控制多个状态   你看看PDF  应该有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是个充电芯片  用两个MOS管当然是为了控制多个状态   你看看PDF  应该有说的 ...

不是,原理上来说用一个也行

楼主:
一个同步 buck电路

网友F:
好多线路,都是使用一个MOS就可以的了,
DDR3电源部分,也不需要两个MOS的呢,
除非你的MOS导通阻抗比较大,只能两个并联来减低阻抗了

网友G:
pwm输出,高低电平驱动,增大输出电源的带载能力。。

网友G:
把握好上下管死区,避免直通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握好上下管死区,避免直通现象

网友H:
同步整流 BUCK 开关电源。 两个mos管 做同步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