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XP问题。

楼主(2012-12-25):
为什么会这样?右上角的元器件焊盘(方孔)是绿的。而且其他元器件一靠近焊盘就变绿。 因为DXP里没有方孔,我在multi-Layer层开了方槽。有没有什么方法让他别绿。。。

网友A:
个人认为,是不符合布线规则,建议你在别的层进行开槽

网友B:
先找到到底是违反了什么规则,再解决问题

网友C:
hole size 没设置好吧

网友D:
估计是违反器件最小间隔的规则了
没有方形孔  建议将焊盘画成椭圆的就行了

网友E(2013-02-19):
很简单啊  快捷键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