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SERDES運用有問題

楼主(2012-12-25):
我想學習SERDES的使用。所以想以800MHZ進(內頻200MHZ)800MHZ出。
我的電路是結合IDELAY_>ISERDESE2->OSERDES2,但模擬出來的訊號只有前幾個CLOCK是對的,
後面的就亂掉了!是否一定得接fifo來做為中間的橋樑呢?

网友A:
不需要啊。你是仿真?

网友B:
不需要的,也许是你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C:
:lol会不会又是逻辑门控时钟

楼主:
謝謝回覆,因為我的頻率算錯。我採用DDR的模式,所以Iserdes的輸出或頻率加倍就改善了這個問題。

网友D:
如果用 Xilinx 16个I/O 输出 1G的并行速率,内部应该设备设置?如何计算输入时钟?用的viretx-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