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都用啥编译器

楼主(2012-12-25):
我的C菜鸟,刚学51单片机,现在想用ATEML芯片,不知道啥编译器比较实用。
GCC,ICC,CV,IAR,到底哪一种哇?

网友A:
我用的是ICC 。其实用什么编译器不重要,没必要纠结,你手中的教材用的什么你就跟着用什么,其实都一样。

楼主:
我用手上用JTGICE MKLL防真器,但不知配哪个编译器。

网友B:
gcc
gcc是免费的,其它是盗版的

网友C:
winavr,足够用了。

网友D:
本人是从 ICC 转到 GCCAVR 的. 发现代码性能和效率都有相当的提升. 推荐 GCCAVR(Winavr).

网友E(2013-06-19):
MKII仿真器可以用AVR STUDIO 5.1或者6.0,这是ATMEL推出的GCC编译器,开发效率还不错。如果特别强调代码优化,那就不要用GCC,换盗版IAR。

网友F:
我用ICCAVR还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用ICCAVR还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ICC对于新手来说更好一点  深入了解后  建议G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