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一款串口调试助手为什么不能通讯。

楼主(2012-12-25):
  目前在学习用AVR Mega16。 手中的工具是 JTAG 和一条RS232线,连到电脑上,做UART通信,我的程序可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串口调试助手上看不到单片机发送的数据,单片机也收不到数据。是不是串口调试助手不行 ?我换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A:
问题太笼统,只能一个一个排除。
从RS232线开始,确认一下是交叉的,还是直连的。

楼主(点评):
问题找到了,是MAX232芯片,一个引脚没有拉高

网友B:
你确定你的程序没有问题吗?我以前也用mega48调试的时候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C:
串口调试助手出问题的可能性为0

网友D:
你确定程序没问题?是不是移植的时候有些东西没改?别人电脑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