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大家搞DIY功放,我搞个桌面的小功放只求声音放大,不

楼主(2012-12-25):
上图:顶层画的,背面画的。先上这个音
频板子了,焊接了,声音放大没有问题,把充电管理、升压电路做进去就是移动小音箱,移动电源了。

网友A:
我正好做了和你一样的功放。
假如供电是电脑通过usb线(并且usb线比较细)的话,音源也是和供电同一设备的话,噪音会很大。
我的解决办法是把前级地和供电地分开,用个200欧姆的连接,实测几乎没噪音。
也就是你的IC7脚和滤波电容是电源地,其它是前级地。这样音频线的共模信号将得到抑制,由于200欧姆电阻的存在,又不会影响功放IC的工作点。

你也应该这样改进,可适用范围宽些。

楼主:
LS谢谢。我今天测试了没有噪音原来是我用的是电池供电,怪不得声音怎么没有杂音呢,谢谢!我修改下。

网友B:
来个实物图吧

网友C(2017-08-10):
引用 网友A:
我正好做了和你一样的功放。
假如供电是电脑通过usb线(并且usb线比较细)的话,音源也是和供电同一设备的 ...

200欧改成0欧,会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00欧改成0欧,会怎么样

200欧改成0欧,功放的供电会有一部分通过音频线的地线提供,会造成有一定的噪音。

网友D:
电源端的电容用1uF小了点,在功率较大时,电源电压会有较大波动,建议用10uF以上。看楼主画板子的风格,应该是做电源的,不知道猜对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00欧改成0欧,功放的供电会有一部分通过音频线的地线提供,会造成有一定的噪音。 ...

话说是图上这个电阻吗,20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端的电容用1uF小了点,在功率较大时,电源电压会有较大波动,建议用10uF以上。看楼主画板子的风格,应 ...

亲,你也玩过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话说是图上这个电阻吗,200欧

此图是错的。
1脚可以直接接地,图中的接法是关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此图是错的。
1脚可以直接接地,图中的接法是关闭的。

数据手册是这样的,Nc电阻是不贴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数据手册是这样的,Nc电阻是不贴片的,

数据手册上楼主那样的。可以用一个开关改变1脚电位
你这图,NC贴不贴都不影响1脚电位,1脚总是高电位,功放是关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据手册上楼主那样的。可以用一个开关改变1脚电位
你这图,NC贴不贴都不影响1脚电位,1脚总是高电位,功 ...

呦西,还是大神厉害,我的跟数据手册还真不一样,这样才一致吧

网友E:
但是那个电阻不能NC哦。
NC功放就不工作

网友D:
一直玩啊,都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