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经过“如此”的处理后,被盗的可能性有多大?

楼主(2012-12-26):
请教:
存储有个人私密文件(约1G大小)的电脑在连接互联网前,对个人私密文件经过如下的处理后(每次连接互联网前都做此同样的处理),被盗的可能性有多大?
第一步:将文件用.rar软件加密压缩,密码不小于20位,且有特殊字符;
第二步:再次将上述处理过的文件用.rar软件加密压缩,密码和上述密码不同,且同样不小于20位,并有特殊字符;
第三步:将上述处理后的文件从硬盘驱动器剪切走,转移到其他移动存储介质(该移动存储介质不和连接互联网的电脑连接);
第四步:从其他分区复制不小于2G的文件到存储私密文件的分区,并删除,清理回收站。

请前辈指点!
谢谢!

网友A:
个人文件有这么私密吗?呵呵。
真的要这么安全,就不要用电脑了。更不要连网。

当然,既然来了,就推荐个东西:
TrueCrypt这个软件,肯定比rar靠谱

网友B:
最后一步有问题,你得把那个分区塞满,否则也有概率能恢复的。

网友C:
不如做成双硬盘物理隔离,一个硬盘的OS具有互联网访问功能,另一个硬盘的OS不能上网。一次只能开一个硬盘,非要到关机的状态下才能切换硬盘。

网友C:
每次加密解密复制删除,一不小心遗漏了操作,那就成冠希了

网友D:
感觉楼主整得好复杂……:L

网友E:
在U盘里装个TrueCrypt绿色版,有改动后直接全部拷贝到备份电脑上。因为U盘介质比较容易损坏。
或者干脆用移动硬盘。

网友F:
估计这样的话,你自己打不开的几率都得90%以上。

网友G:
如果真有如此重要的东西,楼主自己要小心了,小心狗急跳墙

网友H:
比较重要就 写一个 无密码验证的算法 自己输入错了 也永远打不开

网友I:
直接买个指纹验证的移动硬盘更方便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直接买个指纹验证的移动硬盘更方便

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K:
莫非是那啥纪念片?

同问! :)

网友L:
存贮的一定是LZ的艳照,冠希是教训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有这样的东西?

有。你可以搜下

网友M:
呵呵,估计也是这一类的东西,那有这么保密的东西,不如,用硬件加密,就保险了

网友N:
呵呵,这么好的东西应该拿出来共享才是啊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大侠的指点!
再研究研究,呵呵!

网友O:
在移动硬盘上装个VMWare虚拟机,在虚拟机里存放个人文件,可以不加密,虚拟机设置成没有网络连接,没有主机文件共享,上网时不接移动硬盘,一般来说这样是安全的,虚拟机的VMDK文件有6到8G以上的大小,一般的木马病毒无法访问VMDK里的文件

网友P:
凡是这个东西经过的存储介质,一律销毁。当前存储设备除外。

网友Q:
这么重要的文件  还是头一次听说了这么多种方法  受教了

网友R:
把操作过该文件的存储介质全部砸了,最后保存的存储介质一个深埋地下100米

网友S:
引用 网友F:
估计这样的话,你自己打不开的几率都得90%以上。

+2

网友S:
加密性,你文件的价值有多大
如果**你文件得到的收益,小于要付出的代价,那就不会有人要你那个文件了
加密没有绝对的安全
物理上的安全更为重要

楼主:
汗!不会是强迫症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R:
把操作过该文件的存储介质全部砸了,最后保存的存储介质一个深埋地下100米 ...

埋了也有可能被挖出来的,还是全部高温烧掉融化掉比较保险

网友T:
不知道是啥资料,要那么保密。
要真正保密的话,就不要形成文字或者印记,也不要组织成语言。
话说在大脑里**的东西还有可能被别人催眠获得,若要保密,就要不留……

楼主:
根据2楼mcuisp 大哥等前辈的指点,我安装了TrueCrypt软件,如下图:
picture 1:

picture 2:

楼主:
再熟悉下这个软件的使用,不敢出现低级的错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