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测试电路阻抗变换问题

楼主(2012-12-26):
如图片所示,这是802.3协议里面10M以太网的一个测试电路,我想问下图中的balun是起什么作用,我看别人的电路是用一个特性阻抗为50欧姆的变压器,我对特性阻抗不太理解,如果该测试电路去掉这个balun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请春阳大叔等大神帮忙解答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变压器产生差分信号,增强抗干扰能力,可使信号穿的更远,以及去除本地电压的影响。
阻抗匹配,应该是对地阻抗50欧,线间阻抗1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产生差分信号,增强抗干扰能力,可使信号穿的更远,以及去除本地电压的影响。
阻抗匹配,应该是对地 ...

谢谢您的回答,如果信号从1和4进去,从3和6出来是不是就完成了100欧姆的阻抗变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