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全局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2-12-26):
大家好,这是我们这一个原理图上的全局时钟,用的是altera的E40系列的芯片,当时是说多多把CLK和CLKOUT连到一起,现在我改用Spartan-6了,这块应该怎么实现呢?GCLK管脚该和谁连能实现上述功能,我下载了Xilinx的时钟管理模块资料,看的不是很明白。
还想请教诸位兄弟一个问题,这样连有什么好处?
刚刚想深入的接触FPGA,希望各位兄弟不吝指教!

网友A:
不知道你要实现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要实现啥功能

就是想实现一个晶振输入全局时钟,其他的可以通过PLL输出,变成独立的时钟,再输入到其他GCLK全局时钟管脚,这样就可以节省晶振而实现多个全局时钟输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实现一个晶振输入全局时钟,其他的可以通过PLL输出,变成独立的时钟,再输入到其他GCLK全局时钟管 ...

为啥不直接在片内使用PLL输出,一定要到外面转一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直接在片内使用PLL输出,一定要到外面转一圈呢?

恩,已经弄明白啦,呵呵,谢谢啊,Xilinx都是在片内解决的。
另外再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用的是spartan-6    XC6SLX45芯片,片外PROM我选的是XCF16P,一片XCF16P够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已经弄明白啦,呵呵,谢谢啊,Xilinx都是在片内解决的。
另外再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用的是spartan ...

这个问题直接看数据手册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实现一个晶振输入全局时钟,其他的可以通过PLL输出,变成独立的时钟,再输入到其他GCLK全局时钟管 ...

PLL 输出的时钟,采用BUFG例化得到全局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