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释放电压

楼主(2012-12-26):
我用的继电器电压调节是由2个可调循环输入A,B电压组成,可以A设置高电压B低电压,当AB循环的时候,继电器可以实现吸合和释放循环。但是在调节的时候,如果将B从一个较高的让继电器吸合的电压往下缓慢调节,大概是120VAC释放;如果我直接将B设置在170VAC,启动电压输入,在AB循环的时候,继电器也能稳定释放。我想请问一下,这2者之间这么大差距,如何确定继电器的释放电压,以及这两者的差距来源在哪里

网友:
不知道
帮忙顶一下

网友A:
读题3遍,不是很明白:L

网友B:
当继电器吸合时,衔铁与线包间隙较大,所以需要较大的电压来产生足够的吸引力,
一旦吸合,仅需克服复位簧 片的阻力,因此较小维持电压就能保持吸合了.
所以当你减小线包电压,小于这个维持电压,触点就分开了.这个回差一般为75%左右.数据手册都有标明.
控制电压为额定(线圈)电压的85%~110%能可靠吸合;低于额定(线圈)电压的75%释放。

网友:
我读了4次
还是云里雾里

网友C:
这个LZ不知是想问什么问题?呵

网友D:
看的我云山雾罩的~~~~~~

网友E:
老t的解释已经很到位了,更细究的话,还要考虑磁滞曲线的问题,缓降和突降时磁滞曲线是不同的。

网友F:
我明白:两位大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