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试有源蜂鸣器的频率?

楼主(2012-12-26):
如题,用的是机械式蜂鸣器。400±100HZ。如何测试其真正频率。

网友A:
用手机录一段音,再找个音频分析软件看

网友B:
同意2楼

网友C:
只能用二楼的方法了

网友D:
笔记本或台式电脑(需添加一个唛克风)安装一个声卡虚拟示波器即可直接测量,如 Multi-Instrument

网友E:
串个电阻,示波器看电阻上的波形。

网友F:
同意6楼

网友G:
如果能取到振荡信号,直接测频即可,但取不到的话,用一个MIC采集其声音,用示波器即可读出,幅值不够的话,需要适当放大。当然,2楼的方法也行,有些麻烦了。至于6楼所言,如果串的电阻过低,信号太弱不好测,串的过高可能影响振荡电路使频率发生改变,精确测量的话不妥,不如用MIC法。

网友H:
如理解“机械式蜂鸣器”应该是那种靠电磁铁来撞击外壳发出声音的那种吧(类似于以前学校的上课铃)。那种铃应该不能址接取得振荡信号信号的。要不用MIC采(笔记本本来就有MIC,方便),要不如T叔所说,用手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