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下这种电位器,请问下哪位见过?

楼主(2012-12-26):
请教各位前辈,如图,这种电位器的学名叫啥?从面板附加的刻度来看,应该是单圈的。想寻找下,不知道标准名称是什么?

网友A:
没见过啊,帮顶了

网友B(2014-09-11):
有点模糊哦,不知道有清楚点的照片吗?

网友C:
图片看不清,看上去好像是起到保护作用的器件上的电位器,

网友D:
来个清晰的照片,最好是整体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