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产生5V反相电压,输入是+48V,改选那款芯片呢?

楼主(2012-12-26):
各位路过的大神,小弟在做一个电源模块,需要将输入的+48V电源转换成-5V反相输出,输出电流要在10A左右,该怎么选择芯片呢?谢谢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选IGBT这类型的,才可以达到了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我需要的是芯片,输入是48V,输出功率要能够大于20W。有木有这样的芯片呢?希望大家给一个型号。。。。

网友B:
是什么负载要用到 -5V 10A? 有正电压负载吗? 负载又是多少? 后面又说20W, 那是什么回事?

楼主:
我是用这个电源驱动几块放大器的负脚,输进来的电源是48V,需要转换成-5V。几块放大器需要的功率大概在20W左右。5V,10A有点大了,之前没有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