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输出问题,第一次发帖,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2-12-26):
大家帮忙分析下上面电路,里面的电压都是实际电路测出来的,运放的1脚输出怎么是-4V,三极管Q7基级电压是怎么出来的,三极管Q8的2脚电压怎么是负5.65V?

第二个电路是把R70去掉了,运放的1脚输出怎么是变成正4V,三极管基级电压变成3.48V,三极管Q8的2脚电压怎么是负5.25V?

楼主:
输出负载电阻接的是100欧

网友A(2013-11-09):
三极管起到驱动和扩流的作用。

网友B:
真没看来,哪里恒流了

网友B:
真没看出来,哪里恒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