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每次都需要全部重新编译,求解

楼主:
我用IAR有1年多时间了,原来正常的时候编译时只有有改动的文件需要重新编译,从昨天开始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每次都需要全部重新编译,好痛苦,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该这么解决,谢谢!

网友A(2012-12-26):
我的只会在改动文件列表中的全局.h文件
才会全部重新编译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最近改的都是.h文件?

网友C:
看下编译选项,是否这相关选择

网友D(2013-05-16):
是因为你的源文件的时间比系统时间还早,这样编译器每次生成的目标文件就没有你的源文件新,再次编译就会重新编译你的源文件。仔细查下你的源文件的更改时间,如果更改时间有异常就编辑文件加个空格什么的,再保存,这样文件的更改时间就改变了,再编译一下就OK了。还有一个最快的办法就是更改系统时间比如改到2020年,再编译就可以通过了。

网友E(2015-10-09):
引用 网友D:
是因为你的源文件的时间比系统时间还早,这样编译器每次生成的目标文件就没有你的源文件新,再次编译就会重 ...

还是你说的靠谱,确实是因为同事的电脑时间错了,然后他编辑过的文件到了我电脑上 就时间也是错的

网友F(2023-02-23):
挖坟,我的IAR类似每次调试都重新编译问题,是因工程为路径有特殊字符 &,估计中文路径也可能有类似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因为你的源文件的时间比系统时间还早,这样编译器每次生成的目标文件就没有你的源文件新,再次编译就会重 ...

感觉这个是对的,时间问题

网友H(2024-07-01):
减小检测部分与电压误差或电流放大器敏感的输入端之间的连接而引入的噪声

网友I: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J: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K: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L: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M: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N: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O: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