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和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2-12-26):
现在做开发,想使用串口——就是单片机里面提供了UART功能,想连接到计算机上的串口,可是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只有usb接口,听说可以用usb转串口,但是具体怎么做呢?有没有做过的高手接受一下?

网友A:
去电脑城或路边的电脑小店,买一根“USB转串口线”。

网友B:
还可以接蓝牙转串口,或者为计算机添一个串口扩展卡。

网友C:
买根转串口线,几十块钱的事

网友D:
买一根,然后再做个usb转多串口....不麻烦.很多usb单片机都有此例程

楼主:
需不需设么驱动的问题?就是插上线就可以用了么?

楼主:
就是计算机那边需要安装驱动么?

网友A:
有驱动,可能给你一张光盘,也可能让你自己去网上下载驱动,其实下载驱动更方便,mydrivers,你懂的。

网友E:
我送你一个USB转UART的,你直接买的都是转RS2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