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能烧进程序,IO没有逻辑输出?

楼主(2012-12-26):
做了几块板子,使用xilinx v4的芯片,如今碰到问题:
   请教FPGA能烧进程序,IO没有逻辑输出?
配置电路没有异常,电源电压稳定无异常,JTAG链路正常,
chipscope也链接正常,但是逮不到数据,示波器测量IO也无信号
现在做了个最简单的2分频电路,都没有输出,
请教高手指点。
另外:假如以速度等级为12的程序生产的BIT文件,烧入速度等级为10的芯片(同一型号),是否有影响,有什么不同?

网友A:
1,chipscope也链接正常,但是逮不到数据:有采样时钟?FPGA有无时钟输入。
2,如果型号一致只是速度等级不一样,会有影响,但IO不会无逻辑输出。

网友B:
按照贝壳说的办

网友C:
同意。检查一下系统时钟是否接入,模块是否有复位信号,是不是一直在复位状态。另外要确保管脚绑定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