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卖触摸iC

楼主(2012-12-26):
名称:QT1698(8通道BCD码)

超强抗水淹8通道电容式触摸感应芯片
概述:
QT1698是一款具备超强抗干扰、超强防水能力的8通道电容式触摸感应芯片,可以工作在不同频率的开关电源供电系统以及非隔离的阻容降压电源系统并且灵敏度完全一致,在灵敏度适当的前提下,水溅、水漫、水淹触摸感应区域均不会引发误动作,即使成片积水淹没多个感应键也可以正常的进行触摸操作,在无须加电感滤波的情况下可以顺利通过4KV 以上电快速瞬变群脉冲干扰测试、干扰过程中可以正常进行触摸操作、灵敏度不降低、不漂移,还可以抵抗高达5W的对讲机射频干扰,系统具备先进的灵敏度自动校准功能,灵敏度自动补偿功能,工作环境突变抑制功能,提供灵活、简便的灵敏度调节方式,应用非常广泛……

特点:
※ 3.0V-5.5V宽工作电压范围
※ 3V供电系统下功耗仅仅1mA
※ ESD>5KV,EFT>4KV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 电源稳定后0.3S即可快速完成系统初始化
※ 触摸有效输出时长限制功能,可防止信号输出被锁死
※ 内嵌稳压芯片,确保工作时不受电源纹波干扰而引起误动作
※ 按键按下去抖动时间 ≥80ms\按键释放去抖动时间 ≥40ms
※ 超强的防水能力,水溅、水漫、水淹不误动作,仍可正常触摸操作
※ 触摸信号采用BCD码/模拟电压输出,无需协议,方便与主控MCU通讯
※ 独特的抗电源剧烈跌落功能,电源突然大幅跌落也不会因此而误动作
※ 极其简单的外围电路,最简单的应用电路只需要一颗调灵敏度的电容
※ 超强的EMC干扰抵抗能力,5W对讲机靠近感应盘连续、间歇发射不误动作
※ 具有先进的灵敏度自动校准功能,当工作环境发生变化后可快速自动适应
※ 灵敏度自动补偿,PCB Layout导致各感应通道的输入线长短不一致,灵敏度无差异
※ 采用SOP16L小型封装

应用范围:
小家电、厨房电器
水龙头、卫浴产品
洗衣机、热水器
易接触到水的电子电器产品

网友A(2013-10-21):
超强抗水淹8通道电容式触摸感应芯片
概述:
FTC334B是一款具备超强抗干扰、超强防水能力的8通道电容式触摸感应芯片,可以工作在不同频率的开关电源供电系统以及非隔离的阻容降压电源系统并且灵敏度完全一致,在灵敏度适当的前提下,水溅、水漫、水淹触摸感应区域均不会引发误动作,即使成片积水淹没多个感应键也可以正常的进行触摸操作,在无须加电感滤波的情况下可以顺利通过4KV 以上电快速瞬变群脉冲干扰测试、干扰过程中可以正常进行触摸操作、灵敏度不降低、不漂移,还可以抵抗高达5W的对讲机射频干扰,系统具备先进的灵敏度自动校准功能,灵敏度自动补偿功能,工作环境突变抑制功能,提供灵活、简便的灵敏度调节方式,应用非常广泛……

特点:
※ 3.0V-5.5V宽工作电压范围
※ 3V供电系统下功耗仅仅1mA
※ ESD>10KV,EFT>4KV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 电源稳定后0.3S即可快速完成系统初始化
※ 触摸有效输出时长限制功能,可防止信号输出被锁死
※ 内嵌稳压芯片,确保工作时不受电源纹波干扰而引起误动作
※ 按键按下去抖动时间 ≥60ms\按键释放去抖动时间 ≥40ms
※ 超强的防水能力,水溅、水漫、水淹不误动作,仍可正常触摸操作
※ 触摸信号采用BCD码/模拟电压输出,无需协议,方便与主控MCU通讯
※ 独特的抗电源剧烈跌落功能,电源突然大幅跌落也不会因此而误动作
※ 极其简单的外围电路,最简单的应用电路只需要一颗调灵敏度的电容
※ 超强的EMC干扰抵抗能力,5W对讲机靠近感应盘连续、间歇发射不误动作
※ 具有先进的灵敏度自动校准功能,当工作环境发生变化后可快速自动适应
※ 灵敏度自动补偿,PCB Layout导致各感应通道的输入线长短不一致,灵敏度无差异
※ 采用SOP16L小型封装

应用范围:
小家电、厨房电器
水龙头、卫浴产品
洗衣机、热水器
易接触到水的电子电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