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下DNW下载工具V1.0版

楼主(2012-12-26):
    由广州天嵌技术开发的Linux系统环境下下载工具DNW正式提供给大家使用,可以在linux环境下烧录arm9、arm11、A8开发板,可以烧录Linux和Wince镜像文件。用户不再为自己的电脑是Linux环境而把电脑的系统重装为windows环境。    此版本为第一个版本,先提供给大家使用,欢迎指出错误,后期逐渐改进。

附件:

网友A:
有图有真相,上图最明亮

网友B:
不错不过。还是用虚拟机方便点。量产都用SD卡了。

楼主:
希望各位下载使用过后,如果有什么小问题,可以在这边发出来,大家共享一下,改进它的功能,方便更多人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相,上图最明亮

有图有真像 上图最明亮 哈哈

网友D(2013-01-29):
TQBoardDNW for winXP 版本不能用,连TQ2440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TQBoardDNW for winXP 版本不能用,连TQ2440都找不到。

具体你安装的时候是什么情况,过程?

网友D:
打开 TQBoardDNW for winXP ,提示没有找到xxx(好象是开发板)

最悲剧的是 DNW的驱动会导致电脑蓝屏,几乎是用一次就搞死一次电脑,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用jlink直接写norflash。

楼主(2013-04-22):
可以到www.armbbs.net查看,有专门的帖子讲怎样安装这个驱动,装好之后就不会蓝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