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分量信号YUV—接显示器显示图像偏大问题?

楼主(2012-12-26):
标准格式分量输出, 显示器显示图像偏大,是怎么回事?
图像四个角都超出显示器, 显示不全。

网友A:
看看是否为显示器没有实现过扫描动作,或者是信号本身处理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为显示器没有实现过扫描动作,或者是信号本身处理有问题了

外接的普通液晶显示器,有的可以完整显示,但大多数显示器都显示不全,图像超出去。
输出的视频格式是标准的格式,应该也没问题。做过VGA输出都能正常显示。
现在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图像尺寸缩小,DE也相应的变短。但是对于输出格式来说,就不是标准的格式。
不同显示器图像缩放的比例不一样。

网友A(2013-03-06):
不好意思,回家一趟好久没来这看看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