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2XX和STM32F4XX系列单片机的复用功能问题

楼主(2012-12-26):
关于STM32F2XX和STM32F4XX系列单片机的复用功能问题
我最近开始弄STM32F2系列的单片机,现在正在研究GPIO口的复用功能,感觉好像跟以前的STM32F1系列的不太一样了,他有一个专门的复用功能的选择表,从AF1到AF15中选择功能。
以前F1系列的记得是功能复用的话,就把引脚都复用成相应的功能,比如USART1的TX和RX引脚,复用后的引脚为PA9和PA10,重映射(配置USART1_REMAP=1)后,两个分别重映射到了PB6和PB7。我记得貌似是不能单个映射过去的,就是不能把TX留在PA9,而只把RX重映射到PB7。
但是F2系列的复用功能中,好像没有找到说一定要全都映射过去,只是给了个映射的列表,根据映射表,还是以USART1为例,TX和RX被分配到了AF7中,对应引脚分别为PA9和PA10。但是AF7中,引脚PB6,PB7的功能同样也是TX和RX。我好像也没看到说是需要怎么映射的。在库函数中有一条这样的函数来实现复用的:
               void GPIO_PinAFConfig  ( GPIO_TypeDef *  GPIOx,
                                                      uint16_t  GPIO_PinSource,
                                                      uint8_t  GPIO_AF
                                                       )

那么我想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能把USRART1_TX分配在PA9,而把RX分配到PB7。就是使用上面的这条语句,请问这样可以的吗?求高手解答。

网友A:
F2和F4都可以单独引脚映射

网友B:
LZ,你能搞定F1,
F2,F4问题不大啊,,细心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2和F4都可以单独引脚映射

意思是可以想映射什么功能就映射什么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