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电流的测量

楼主(2012-12-26):
要测量一个35A左右的直流电流,电压52V,要监控电流有没有波动或者脉冲干扰,如何实现?请做过的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不知道测量的精度是多少? 要想得到比较好的精度, 推荐采用专业的电流传感器.

网友B:
可以使用电流传感器,我看到过此类方案,但没做过,可以了解下LEM公司的产品。

楼主:
我们设备上是使用的acs754-50的霍尔检测传感器-->A/D检测电流,并实现对电流的控制。 现在是想在外面再接一种检测手段,看看电流是否波动,也验证下控制算法是不是稳定。

楼主:
没有什么好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