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ucos后用jlink调试发现任务没有被调用,求高手帮助,小

楼主(2012-12-26):
代码如下,下载后用jlink调试,发现任务一直没有被调用,第一次接触lpc1768,第一次用ucos,老师让一周完成任务,求高手赐教啊
#include "includes.h"

static OS_STK stkUartTask[256];
static OS_STK stkADCTask[256];
static OS_STK stkRTCTask[256];

#define  UartTask_PRIO    4
#define  ADCTask_PRIO     10
#define  RTCTask_PRIO     6

OS_EVENT  *Sem1;
uint32_t  ADC_Data;
RTCTime   local_time, alarm_time, current_time;

void UartTask(void *pvData)
{
        INT8U err;
        pvData=pvData;
        UART0_Init ();
        UART2_Init ();
        UART3_Init ();
        for(;;)
        {
                OSSemPend(Sem1,0,&err);
                UART0_SendChar(current_time.RTC_Year);
                UART0_SendString(" y ");
                UART0_SendChar(current_time.RTC_Mon);
                UART0_SendString(" m ");
                UART0_SendChar(current_time.RTC_Yday);
                UART0_SendString(" d ") ;
                UART0_SendChar(current_time.RTC_Hour);
                UART0_SendString(" h ");
                UART0_SendChar(current_time.RTC_Min);
                UART0_SendString(" m ");
                UART0_SendChar(current_time.RTC_Sec);
                UART0_SendString(" s");
                UART0_SendByte(':');
            UART0_SendByte(' ');
                UART0_SendChar(ADC_Data);
                UART0_SendByte('m');
            UART0_SendByte('V');
                UART0_SendByte('\n');
                OSTimeDlyHMSM(0, 0, 0, 20);
        /*        UART3_SendChar(current_time.RTC_Year);
                UART3_SendString(" y ");
                UART3_SendChar(current_time.RTC_Mon);
                UART3_SendString(" m ");
                UART3_SendChar(current_time.RTC_Yday);
                UART3_SendString(" d ") ;
                UART3_SendChar(current_time.RTC_Hour);
                UART3_SendString(" h ");
                UART3_SendChar(current_time.RTC_Min);
                UART3_SendString(" m ");
                UART3_SendChar(current_time.RTC_Sec);
                UART3_SendString(" s");
                UART3_SendByte(':');
            UART3_SendByte(' ');
                UART3_SendChar(ADC_Data);
                UART3_SendByte('m');
            UART3_SendByte('V');
                UART3_SendByte('\n');        */
   }
}
void ADCTask(void *pvData)
{
    uint32_t ADC_Buf = 0;
    uint8_t  i;
        ADC_Init();
        pvData=pvData;

        for(;;)
                {
                        for(i = 0;i < 8; i++)
                                {
                            ADC_Buf  = ADC_Get();
                            ADC_Data += ADC_Buf;
                        }
                ADC_Data = (ADC_Data / 8);                    /* 采样8次进行虑波处理          */
                ADC_Data = (ADC_Data * 3300)/4096;
                        OSTimeDlyHMSM(0, 0, 0, 20);
                }
}
void RTCTask(void *pvData)
{

          unsigned char  last_s=0;
          pvData=pvData;
          RTCInit();
      RTCStart();
          local_time.RTC_Sec = 0;
          local_time.RTC_Min = 54;
          local_time.RTC_Hour = 22;
          local_time.RTC_Mday = 23;
          local_time.RTC_Wday = 4;
          local_time.RTC_Yday = 23;                /* current date 05/12/2010 */
          local_time.RTC_Mon = 12;
          local_time.RTC_Year = 2012;
          RTCSetTime( local_time );                /* Set local time */
          for(;;)
                 {
                   if((current_time.RTC_Sec-last_s)>0)
                            {
                                   last_s=current_time.RTC_Sec;
                                   OSSemPost(Sem1);
                            }
                        OSTimeDlyHMSM(0, 0, 0, 20);
                  }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OSInit();
         Sem1=OSSemCreate(0);
         OSTaskCreate(UartTask,(void *)0,&stkUartTask[255],4);
         OSTaskCreate(ADCTask,(void *)0, &stkADCTask[255],10);
         OSTaskCreate(RTCTask,(void *)0, &stkRTCTask[255],6);
         OSStart();
}

网友A:
至少你也得告诉别人程序跑到哪里,跑了哪些代码。

网友B:
到底哪个任务没被调用,说清楚点

网友C:
系统时钟调度没有开启!在UartTask任务内增加一条语句来设置系统时钟,在我自己的程序里是这个函数Tmr_TickInit(),但不知在你的工程内是什么函数

网友D:
ucos调度是依靠中断,tick以及主动调度,如果你的SystemInit()没有初始化中断就不会产生中断以及tick调度。
另外你把UartTask设置成最高优先级并且不出让cpu,其他两个任务死活没有执行机会,除非你是在某个函数的调用中有出让cpu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