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PCB是怎么做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2-12-26):
大家看看这个PCB是怎么实现的,原理是什么?
  用途:触摸板上面用的很多,上面贴一层绝缘的纸。   实现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谁有空把主控芯片的数据手册找到,也许就更明白一些

谁有空把主控芯片的数据手册找到,也许就更明白一些

网友B:
很有创意哦 :P

楼主:
这个是正面的。

网友C:
我承认我看不懂,期待楼下的。

网友D:
两张图一起看就明白了,共有8根行扫描线(2个方块中间有短线连着的)
10根列线,80点阵.手指在上面划过会依次选对应的键
这块板估计不止双面,因为列线没有连通

楼主:
T叔,怎么解释啊?:)

楼主:
笔记本的触摸板很多也是这样的。

网友E:
电容触摸板,主芯片是新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张图一起看就明白了,共有8根行扫描线(2个方块中间有短线连着的)10根列线,80点阵.手指在上面划过会依次选 ...

T叔,如果是多层板的话。10跟列线中间的铜皮上面并没有过孔。很是不解啊!

网友D:
列线方块有可能做在中间层,因为是电容感应,top层的列线方块也是有效的
不然无法解释top层孤立的小方块的用途了

网友F:
挺有创意的。。。

网友G:
长见识了.

网友H:
长见识了

网友I:
应该是个触摸板。

网友J:
很长见识,为什么有孤铜?而不连接在一起?

网友K:
据说美国军工产品的电路板更是千奇百怪,匪夷所思。

网友L:
就是个电容触摸板,一般是做成菱形,这样线性最好。
在教育电子产品中用的非常多,不过改图的列扫描并没有全部连接起来,和我们全部连接起来有点区别。
不过原理一样,也没有什么好神秘的。我也尝试过将菱形改成十字架的,也可以使用,不过线性没有菱形
的好。

网友M:
老T正解,LS正解。

菱形方块是为了实现线性变化,可以通过检测幅度得到远高于 行X列 的分辨率。

网友N:
超薄 还防测漏

网友O:
手指触摸改变电容吧

网友P:
长见识了,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是个电容触摸板,一般是做成菱形,这样线性最好。
在教育电子产品中用的非常多,不过改图的列扫描并没有 ...

能否把你们的产品贴个图片出来,大家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Q:
不知道菱形在PCB画板怎么实现的?

网友R:
国内触摸芯片行业资料挺难搞到的,说是防止**,
感觉这个是点触控呐,不像是电脑的鼠标板

网友S:
看上去象AD转换的

网友T:
:D没看懂。

网友U:
引用 网友M:
老T正解,LS正解。

菱形方块是为了实现线性变化,可以通过检测幅度得到远高于 行X列 的分辨率。 ...

你这一点,我明白了。
电容触摸的菱形方块,和红外触摸的交错斜光束,真是殊途同归啊。

网友Q:
是否两个菱形电路块相当于电容?

网友Q:
是否两个菱形电路块相当于电容的两个板级?

网友V:
我就是路过的,还是看看,学习学习吧!

网友W:
形状怎么那么像女生用的东西

网友X:
散热吧。怎么都想那么复杂?还是我简单?

网友Y:
引用 网友D:
列线方块有可能做在中间层,因为是电容感应,top层的列线方块也是有效的
不然无法解释top层孤立的小方块的用 ...

电容触摸因该是尽量减少悬空金属来提高性能啊?top层孤立的小方块不是起了反做用,这个板看起来不像是调试板。

网友Z:
synaptics t1021a是小8的触屏芯片

网友AA:
电容式触摸板我以前玩过的

网友AB(2013-03-26):
似乎在这个PCB上面还有一块板,上面这块板上也应该有对应的小方块,并通过4楼图上的J1与LZ贴出的这个板连通,

网友AC:
tama 一看就应该是老外画的板子,,,

网友AD:
怎么画的这是,用的什么工具

网友AE:
真的长见识了啊

网友AF: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