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时间和截止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2-12-26):
看到一个公式:t x F = 0.35。F是截止频率,t是10%到90%上升时间。我的问题是,这个上升时间是和幅度有关系的啊,比如一个2V的信号,这个上升时间是不是就要除以2?

网友A(点评):
请问这个公式是在那里看到的呀?怎么推导的??我现在好需要这个

网友B:
tR是VO从VM的10%上升到VM的90%所用的时间。
你说的这个2V跟这个公式没有关系,
有关系的是放大器的SR或者是功率带宽,它们会限制输出

网友C:
跟幅度没关系,因为上升时间取决于两个“节点”电压之比,所以比值总是9:1,ln9=2.2,2.2除以2pi=0.35.
考虑阶跃电压幅值分别为1V和2V的情况,类比于1米和2米的路程,用相对较慢的速度走完1米,所用时间可能等于用较快的速度走完2米的耗时。
当然,这个公式是根据简单的1阶系统推导到的,对高阶系统来说,带宽和上升时间乘积略小于2.2,具体的取决于系统Q值,实用系统Q值都不会太小,所以粗略估计完全可行,误差很小。

楼主:
tR不应该是t90 - t10得到的么?这应该就是时域中的时间吧。或者说在实际中如何通过上升时间估算截止频率呢?

网友B:
输出电压为0.1*VM时忽略高频极点影响时所用的时间T1=(ln10-ln9)/[2*pi*fp1*(a0+1)]
ft=fp1*a0,a0直流开环增益,fp1低频主极点。
输出电压为0.9*VM时忽略高频极点影响时所用的时间约为T2=ln10*tao ,
tR=T2-T1=ln9*tao
tao=1/(2*pi*ft).
反向推就可以算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