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T3479EFE无法带负载?

楼主(2012-12-26):
大家好,最近用到LT3479EFE,使用正压稳负压,空载的时候输出是正确的
我想看一下能带多少负载,于是用电阻接到输出端和地之间的时候,算了下大概有80mA电流,
输出电压就下降,然后LT3479EFE变得非常烫。LT3479EFE的VREF也不对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大家了啊
下面是我的原理图和DataSHeet上的接法

PCB

PCB

楼主:
那个电感是不是很重要啊?我按照资料上的型号用的电感,发现有时候会坏掉。

网友A:
电感用得什么功率的啊?

楼主:
电感就是用的第一张图上的L1,跟那个型号一样

网友B:
从PCB上来看,你的电感不像是功率电感

网友C:
芯片背面的那个GND焊盘,PCB上有做吗,看不太清楚。是否焊接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