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调整大小

楼主(2012-12-26):
背景:1、开发阶段是挂在内核和文件系统,
      2、到了产品级的时候要烧写内核和文件系统了,发现Nandflash太小了(512Mbit),因为有QT,所以占用空间比较大,还有网页,这样的话就需要扩展Nandflash了
      3、基于以上所以选择了1Gbit的,
我用的dm368芯片,首先查看datasheet中它所支持的nandflash device ID列表,这样避免再次增加开发时间,选一款支持的Nandflash,
       1、不用担心uboot了,uboot基本都支持,
       2、修改内核中关于board的设置,也就是flash的分配,调整一下,
下面说一下1Gbit和512Mbit可能存在的区别:
       1、512Mbit是512bit/page,32pages/block,1Gbit是2048bits/page,64pages/block
       2、所以在内核调整flash分配的时候要注意偏移地址,
       3、注意一下nandflash操作特点,它是按照block的擦除,按照page烧写,所以擦除nandflash固定地址的时候一定是block的起始地址,就是说:如果是1Gbit的flash就必须是1x64X2048的倍数
                                                                                                    如果是512Mbit的flash就必须是1x32x512的倍数

网友A:
嗯 受教了 :handshake

网友B:
我觉得优先用UBIFS,它带可选压缩功能;其它有几个特点也比YAFFS2好。
空间再不够的话,才考虑升级NAND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优先用UBIFS,它带可选压缩功能;其它有几个特点也比YAFFS2好。
空间再不够的话,才考虑升级NAND芯片 ...

这个文件系统怎么玩的啊?没玩过呢?你玩过吗?

网友B:
用过。uboot也支持,是建构于UBI之上的flash file system,用法比YAFFS2稍复杂一些。人家成熟的东西,看MTD网站的HOWT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