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KEIL下怎么使用astyle

楼主(2012-12-26):
我在keil 3.4 下面配置了如下的命令行:
D:\工具文件\astyle\bin\AStyle.exe" --style=ansi -s4 -S -N -L -m0 -M40 --convert-tabs --suffix=.pre %f

运行的时候提示
"D:\工具文件\astyle\bin\AStyle.exe" --style=ansi -s4 -S -N -L -m0 -M40 --convert-tabs --suffix=.pre "%f"
Could not open input file %f
Artistic Style has terminated!

而我在命令行里面执行
C:\Users\>D:\工具文件\astyle\bin\AStyle.exe --style=ansi -s4 -S -N -L -m0
-M40 --convert-tabs --suffix=.pre  d:\aa.c
运行结果是:
formatted  d:\aa.c

网友A:
你应该直接指定文件名啊。
在keil中通配符用$表示吧。
Key CodeDescription
%File name with extension, but without path specification (PROJECT1.UVPROJ)
#File name with complete path specification (C:\MYPROJECT\PROJECT1.UVPROJ)
@File name without extension and path specification (PROJECT1)
$Folder name of the file specified in the file code (C:\MYPROJECT)
!File name with relative path specification to the current folder (SRC\TEST.C)
~ 1Line number of current cursor position
^ 1Column number of current cursor position

网友B:
没用过,有什么用?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有什么用?学习下。。。

自动排版

网友B:
以下内容来自: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10700

一个好的程序,不仅要有好的算法,同时也需要有良好的书写风格。写出好的算法不容易,但是好的代码风格却并不困难。提到格式化代码,Astyle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工具,它可以方便的将程序代码格式化成自己想要的样式而不必人工修改,并且它是绿色、免费、开源。关于Astyle的介绍帮助及下载,请参考其官方网站:http://astyle.sourceforge.net/

       下面介绍在Keil uVision4 中添加Astyle的方法,上午参考keil的帮助手册,实现了在Keil中很方便的使用Astyle的方法,和大家分享下,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格式化代码的方法,请大家不要吝惜你的玉,我在这就先抛砖了。

添加Astyle菜单的方法:
1:uVision4中单击Tools菜单---Customize Tools Menu

2:添加Astyle All Files 和Astyle Current File菜单(自定义菜单名,可以使用中文)
我在这里添加了两个菜单,分别是格式化当前文件和格式化project中的所有文件。
3:添加Command命令:单击...按钮,选择Astyle.exe。
4:Arguments:
Astyle Current File菜单填写  !E
Astyle All Files菜单填写  "$E*.c" "$E*.h"

注:!E 表示的是当前获得焦点且正在编辑的文件。
    $E*.c和$E*.h代表当前获得焦点且正在编辑文件所在目录下所有.c和.h文件(参考keil uVision的帮助文档)
    使用的是Astyle默认格式来格式化文件,另外也可以自定义格式,自定义格式参考Astyle的帮助文档。默认格式化后,会备份原文件为 源文件名.orig。如果不想让Astyle备份文件,可以使用-n参数。 如:-n !E (表示格式化当前文件,不备份)

在keil中的使用效果:生成的菜单出现在Tools的下拉菜单中,Astyle的运行结构出现在keil的Build Output窗口中。

格式化当前文件的结果:
格式化所有文件的结果:
默认会生成备份文件
参考的帮助有:Astyle 帮助和 Keil uVision4的帮助。

网友A(点评):
谢谢,以前一直在ultraedit里面使用astyle,听君介绍,也可以在keil中使用,收益匪浅,谢谢。

楼主(点评):
呵呵, 我也是搜到了这个帖子 ,弄一下弄好了

网友C(2017-04-01):
按照网上教程配置参数运行后出了一堆乱码是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