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uartus仿真时遇到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2-12-26):
一个很简单的模块,模块实现的功能是,在B输入的第一个脉冲下降沿将C拉低,此后C一直为低,如图:

仿真正常,如图:

现在想省一个口线,于是将A去掉,直接接入VCC,如图:

仿真,C无反应,如图: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仿真时如果将A设为输入口就正常,直接置为1就不对?

说明:
A实际就是一个全局使能信号,作用是将C初始化为1,仅此功能。

附模块代码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ABC is port
(
A:      in std_logic;
clk:    in std_logic;

B:      in std_logic;
Bdelay: in std_logic;
C:      out std_logic
);
end ABC;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ABC is
signal Bpulse: std_logic;
signal Cpulse: std_logic;
begin
process(A,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B = '0' and Bdelay = '1'  then

    Bpulse <= '1';

   else

    Bpulse <= '0';

   end if;

  end if;

  if A = '0' then

   Cpulse <= '1';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Bpulse = '1' then

    Cpulse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 <= Cpulse;

end behavior;

网友A:
因为K不到A的值。
语句里面A必须等于1才有此结果。那你给A赋值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K不到A的值。
语句里面A必须等于1才有此结果。那你给A赋值了么?

赋了啊,一种方式是通过input脚赋值,一种是直接置为VCC,两种方式得到截然不同的仿真结果。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A:
:L

我都说了,你的A没有赋值。语句里面使用了A这个东西。
你直接拉高不代表他是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说了,你的A没有赋值。语句里面使用了A这个东西。
你直接拉高不代表他是A啊 ...

不明白。

网友A: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你要么修改代码,要么就用第一个图。然后给A赋值

网友B:
我没见过有直接拉到VCC上的
可能是见识浅

网友A:
但是代码里面用到A就得给A赋值

网友A:
还没明白么?

楼主:
我之前其他模块也用到类似A这种全局使能的,拉到VCC没问题的。

网友A:
:L这个和拉不拉没有关系,是因为你代码里面用到A了。如果代码里面没用用到A,那么这么做就可以

楼主:
我是说程序里拉到VCC,没说硬件拉到VCC。你还是没明白。我这里也不好演示给你看。

网友A:
那你两次的代码是不是一样的呢?

楼主:
代码肯定不一样。但A信号性质是一样的,全局使能。

网友A:
那你把两次代码都贴出来。

网友C:
你代码有问题。
一个process里面怎么有两个上升沿?
后面的那个要去调。
另外如果你不用A,就在端口那把A去掉,内部也不用A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代码有问题。
一个process里面怎么有两个上升沿?
后面的那个要去调。

他不信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代码有问题。
一个process里面怎么有两个上升沿?
后面的那个要去调。

两个上升沿,虽然不好,但是也不算语法错误,也能解释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