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智能平衡车保险丝的选择

楼主(2012-12-26):
最近做了一个载人两轮平衡车,测试了一段时间,由于没有安装保险丝,测试过程中烧毁了2次主板,都是由于过障碍时造成的(爬越高度2cm-3cm的木板障碍),请问下各位大侠,应该选用多少A的保险丝?
车子的参数如下:
主板的控制输出为24V, 50A
两个轮子的直流电机各:24v,450w,额定电流24A
电池供电线路中的保险丝应该选择40A好呢?还是50A?60A或者再大的呢?不敢再一个个测试了,因为烧毁主板MOS管维修和费用都挺高的。

网友A:
肯定与保险丝无关

楼主:
楼上所说的,确实与保险丝无关,保险丝只是为了防止烧坏主板。烧主板,是因为轮子无法爬越障碍(2-3cm高度的障碍,无法爬越,情有可原),导致电机卡停,电机卡停后,电流飙升,最后烧毁主板的mos管,连电机的线都着火了。所以才打算安装保险丝,就是为了防止烧主板,毕竟换保险丝比换mos管要简单得多和便宜得多。

网友B:
做一个限流电路

网友C:
电机爬不动。再限流也没有用。
如果实在爬不上去的话,建议绕道而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所说的,确实与保险丝无关,保险丝只是为了防止烧坏主板。烧主板,是因为轮子无法爬越障碍(2-3cm高度 ...

首先要限制电流或功率——总不能一上坡就换保险丝吧

楼主:
20多度的斜坡能上,但2-3cm的障碍就没法上了,毕竟是障碍是直角的,不是斜坡。

网友D:
退偶电路有木有啊

网友E(2013-06-07):
可以考虑用个30A可恢复的保险丝,如果找不到,联系我13776058869 QQ2489010293 苏州昊芯电子 www.hxchip.com

网友F:
选择保险丝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直角2cm-3cm的坡,启动电流太大,
1,你可以更改轮子的直径,
2,对爬坡使用特殊算法,比如,停止后,瞬间给大的启动电流。
3,并接MOS管,扩流。一般电机瞬间电流扛的住的。

网友G:
最好40A较为保险   加保险丝不太好吧  有自恢复的保险丝  不知有没有这么大的
你可以闭环检测电流   遇到障碍等时  可以自保护  你加保险丝了  烧断  自己
又去换吗   载人的哪能不遇到各种障碍呢

网友H:
按照参数,电机额定24A,两个就是48A了,主板50A,如果重载,不烧都难。最好还是加扩流吧。保险丝很明显不行。电机重载电流甚至可以到2倍额定电流

网友I:
五楼英明啊!…

网友J:
楼主厉害 小弟还在摸索两轮自平衡小车 不载人的那种

网友K:
保险丝的选择要留有一定的余量,一般按额定的120%选择

网友L:
保险丝要加,但不能成为主要保护手段,电路上必须采取过流保护设计,保险丝只能是最后一道关口。

网友G:
引用 网友L:
保险丝要加,但不能成为主要保护手段,电路上必须采取过流保护设计,保险丝只能是最后一道关口。 ...

这么晚了 还在啊  敬业

网友M:
1 光电隔离,把控制部分和功率部分完全电气隔离。
2 mos管参数要留有足够余量,电机堵转时候电流可以是额定电流的3-5倍。mos管 要有应对瞬间大电流的能力,不行就并上mos管扩流
3 检测电机电流,出现过流后,自动保护;一般电机功率小的话可以用自恢复保险丝功率大了需要弄个采样电阻,然后检测。
4 保险丝是最后一道屏障,选型要在额定电流上留有一定余量。

网友I:
烧毁?????…
那是你设计的电路有问题!…
那是你器件材料有问题!
拿保险丝掩面?…哼!

网友N:
要不爬坡的时候你下来推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