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怎么实现测电压???

楼主(2012-12-26):
能够直接测220交流电压的

网友A:
进行处理撒。分压,限压入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行处理撒。分压,限压入CPU.

说起来是这样,但是采用变压器还是电阻分压?就是降到5V以内,用单片机怎么处理?
我想知道的是更具体的,不是理论上的东西。

网友A:
你是交流信号,肯定找个带Ad的CPU来做,好一些。

网友B:
一般要先转换成直流再用ADC测量

网友C:
曾经实际用过的方法:用光耦隔离,使光耦工作在线性区间,然后AD采集,算平均值

网友D:
用变压器降压再测比较安全简单。

网友E:
低成本的直接分压进AD
玩保险的,变压器隔离

网友F:
说起来是这样,但是采用变压器还是电阻分压?就是降到5V以内,用单片机怎么处理?
我想知道的是更具体的,不是理论上的东西。

网友B:
要想直接测的话,需要采样数据后进行FFT变换,这个对运算要求很高的

网友G:
其实没用过这样的设备!

网友H:
用单片机自带的AD采样,编程怎么实现的话看芯片手册。

网友I:
用变压器!

网友J:
一般是要隔离,还要整流。

网友K:
1.【低精度方案】用精密电阻进行分压,整流,滤波,送A/D处理;
2.【高精度方案】用精密电阻进行分压,送专用IC如CS5460等,由单片机读取CS5460的值来测;
<[推荐阅读,虽是测电流的,其实和测电压大同小异]用CS5460A测量三相交流电流 http://www.caterwang.com/post/9.html >

网友L:
要看你测什么值,是峰值,还是有效值;
直接测不行的,要降压;甚至要隔离;
有传感器;不便宜;
也可以自己搭电路;

网友L:
其次和你测量的精度也有关系;是毛估估还是有1级,5级,0.5级的精度;测量领域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测不准原理;

网友L:
第三个问题,你的抗打击能力要求.
是自己测着玩玩,炸机没关系呢,还是要量产;估计指望你的技术能力量产是不现实的;顶多小量产;

网友L:
第四个问题;实时性要求;
是单纯测一测了事,还是有什么附加的要求,如有相关的保护;
动作不利索导致保护形同虚设;

网友L:
TIL300是一种光耦,有相关的资料,你可以看看,也许有用;
但TIL300不便宜,比单片机贵10倍;

网友L:
响应的速度非常快;精度也相当不错;当然,需要校正的;如校零.

网友L:
这样你就有了和220VAC几乎一模一样的弱电信号;后面用ADC转换即可;

网友M:
用AC-AC变压器降压至比如-5--5V,再经过小的互感器采样,再经过调理电路调理成符合CPU的电压如0--5V或0--3.3V

网友N:
安全点用互感器,或者下载CS5460A手册,看如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