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2.4G频段无线中继器?

楼主(2012-12-26):
    现在市场上有手机信号增强器,一个室外天线+链路放大器+室内天线,就可以实现信号的转移加强。于是就想到能不能也用类似的方法把wifi等2.4G的信号进行放大。打电话询问了好多公司,都是通过AP,以桥接的方式实现,并且说做不了,频率太高了,另外还说的是2.4G的信号频段太多了,具体有802.11a/b/g/n/ac等这些协议。我对这个不是太了解,但我想只是做信号的放大,跟具体的协议应该没有关系。
    理清我的想法:用一个无线信号中继器对路由等这个2.4G频段的信号进行放大,而不依靠AP桥接的方式实现。
    请教高手们我的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呢,难度在哪,大家一起讨论,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有的吧,我给一个客户调过2.4GHz中继器天线,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个产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有的吧,我给一个客户调过2.4GHz中继器天线,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个产品吧。 ...

您调试的设备是把信号源通过线缆的方式连接到中继器中,再通过中继器天线往外发射吗?

楼主:
这个想法的初衷是,路由的功率是有限的,在信号覆盖边缘处信号已经很弱了,那我就用一天线捕捉这个微弱的路由信号,中间经过放大器把信号放大,当然噪声也被放大了,再降噪,把信号输送给另一端的天线发送出去,远处就能正常使用了,而且中间中继还不用管具体的SSID和密码问题。设备往那一放,信号问题就能解决,不用任何的设置。

网友B(2013-01-28):
用一个无线信号中继器对路由等这个2.4G频段的信号进行放大!

对路由网络信号是可以,有这种wifi  repeater的产品,而且多数无线路由器也有中继这种模式!

一款产品,对2.4G频段所有信号进行中继,是不现实的!

网友C(2014-04-22):
手机频率分上下行的,可以用低成本做到。WIFI没有分,所以必须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