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烧写程序后都要按复位按键或重新上电程序才能运行

楼主(2012-12-26):
STM32F107为什么每次烧写程序后都要按复位按键或重新上电程序才能运行,我看网上说在KEIL里OPTION中设置选中Reset and Run就可以下载完程序后直接运行,但我试过发现选中也不行,怎么办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KEIL版本不行。有些版本可以,有些版本不行。以前4.21的好像不行。后来用4.6的没有这个问题。当然可以的前提,必须使能你上面的OPTION选项。